这是块什么主板?有相关图纸没?

楼主(2020-11-28):
客户淘宝买的主机,故障现象: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取下CPU扇子开机风扇不停,师傅们给点思路啊!!!

网友A:
p45的板子上的771的u,U座卡口都剪了。维修费可以淘个一套了。太过时的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45的板子上的771的u,U座卡口都剪了。维修费可以淘个一套了。太过时的产品了

有图纸没?我想把主板修好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当料板吧。

网友B:
山寨主板,上771至强的。型号p45可能是假的。图纸不会有的。按你所说的情况来看,先检查CPU主供电部分有否短路,如无,更换CPU。注意上771的U,775的U脚位不同,而且不一定支持(bios里没有775的微代码,只有771的微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主板,上771至强的。型号p45可能是假的。图纸不会有的。按你所说的情况来看,先检查CPU主供电部分有否 ...

检查确定CPU供电无短路,换775cpu一样现象,无771cpu咋搞?7

网友:
看座子旁边有没有跳线。771CPU背部有没有转接帖?安装CPU时注意脚位,金三角对准拉杆左下。

网友B:
775CPU安装时依据被剪掉的U座卡口安装,金三角对准拉杆左下。771要旋转90度,金三角对准拉杆左下。771CPU背部
没有护舒宝(转接贴)或硬改触点,同时座子旁边没有跳线的,主板有很大概率是只支持77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75CPU安装时依据被剪掉的U座卡口安装,金三角对准拉杆左下。771要旋转90度,金三角对准拉杆左下。771CPU背 ...

确实如你说不是P45的,是P43的AC82P43+FW82801FBM +W83627DHG-P,CPU供电无短路,装CPU风扇转一下停,测内存供电1.5V有,桥供电1.1v,1.5v有,3.3v,5.0v也正常,感觉插cPU像是南桥到IO的SUSB#不维持造成,为啥拔去CPU就能维持呢?另外电源3.3v对地电阻85欧正常不?电源盒子3.3V直接供电南桥和BIOS还有IO 音频 时钟芯片等

网友:
山寨主板怎么可能有图纸

网友C:
网购的垃圾机,客户涂便宜的下场,报废

网友B:
另外电源3.3v对地电阻85欧,这个我测了手头几块正常和不正常的G41,G31主板,有100多的,有200多的,也有50多的。估计85欧应该在正常范围内。内存是几代的?网卡和声卡,时钟各是什么型号?

网友B:
有775/771假负载或带灯测试座么?有的话装上看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D:
找个775主板上电时序,根据时序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购的垃圾机,客户涂便宜的下场,报废

确实如此,硬改板!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电源3.3v对地电阻85欧,这个我测了手头几块正常和不正常的G41,G31主板,有100多的,有200多的,也有50 ...

哈哈哈,我把店子一台P43机器拆了,测3.3V对地大约156欧,判断80+欧大概正常,这机器据顾客说不开机自己拆机擦内存条后开机正常,然后没断电的情况下搬动主机后黑屏后就不开机了,我接手后测电源盒子无待机输出,换电源后开机电源灯一闪即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775/771假负载或带灯测试座么?有的话装上看看能不能触发?

没假负载,太贵买不起,主板修好了,有个I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775主板上电时序,根据时序来修。

确实如此干的,虽然麻烦点,但主板修好了

网友E:
已经修好,谢谢大家!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yNTAyM3xhZmNhYTRhYjZhNmIwMjQyZDVhNzA1N2ViYWE0ZGFiMnwxNzQ2MjI5OTM1&request=yes&_f=.jpgattach://2025024.jpg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yNTAyNXxiYTU1YTRiZDI4ODM2MzNmZTEzNDZmN2Q1YzY4MDhmZnwxNzQ2MjI5OTM1&request=yes&_f=.jpgattach://2025026.jpg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yNTAyMnw3MWU3MjRhZGRjN2FkNjViNzIzMWIzZGVlYmNlYWYzNXwxNzQ2MjI5OTM1&request=yes&_f=.j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p45的板子上的771的u,U座卡口都剪了。维修费可以淘个一套了。太过时的产品了

顾客说100元就修,超出100就不修了,换板的话基本白干活,只能修好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主板,上771至强的。型号p45可能是假的。图纸不会有的。按你所说的情况来看,先检查CPU主供电部分有否短路,如无,更换CPU。注意上771的U,775的U脚位不同,而且不一定支持(bios里没有775的微代码,只有771的微代码)。

可以back biso出来用工具查看和添加775微码,我干过把771微码弄进p43上了个四核771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修好,谢谢大家!https://www.chinafix.com/source/plugin/magmobileapi/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yNTAyM3w2MzE5MjYxMzIyNGY4NmZjNDFmMzBlM2FiNmIzMzkyMnwxNjA2OTk4OTk0&request=yes&_f=.jpg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yNTAyNHwyMTZiZTdlNDAxZDk5ZjExNDBhOTZiOTZhYWYyODNkMHwxNzQ2MjczMzU3&request=yes&_f=.jpghttps://www.chinafix.com/source/plugin/magmobileapi/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yNTAyNXxjYzc2Njg2ZjE1MDZmMTg2YjI2ZWJmZjgwZGFhMmVkOXwxNjA2OTk4OTk0&request=yes&_f=.jpg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yNTAyNnwxOWU4MDM3NjZlMTQ1MzJkYWJkMzQ2MmFmNGMwMjhjMXwxNzQ2MjczMzU3&request=yes&_f=.jpghttps://www.chinafix.com/source/plugin/magmobileapi/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yNTAyMnxlNzY5YzlmMDQ3MGFlOWUzNmRkNjYyYjk0OWI5ZDEyY3wxNjA2OTk4OTk0&request=yes&_f=.jpg

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