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进水后花屏,看看这类花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11-29):
   电脑进奶茶,过来拆开后做了清洁和干燥,检测发现公共点短路,找到短路的电容换掉以后,能开机了,以为捡钱呢,结果花屏,进系统也是花屏,换个屏幕,也是花的,,不知道从哪入手,,进水的位置离显卡显存十万八千里,  这机器是2019年出厂的 ,现在论坛什么资料也没有,只能盲修,大家指导一下呗,如果能 弄好,我一定公布出来问题是什么! 我想外接,但是外接显示器显示不了,切换不出去分屏 , 屏幕花的 看不到!

网友:
进水的机子么有经验可以借鉴,正能硬啃

网友:
进水的还是看看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花屏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A:
我前天也接了一台摔过的机器,一样的y7000,摔过,用了一段时间外接正常,没背光显示。一查还在保修,没敢动,叫他保修去了,今天看你修。

网友B:
是不是内存槽也进水了    仔细检查内存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天也接了一台摔过的机器,一样的y7000,摔过,用了一段时间外接正常,没背光显示。一查还在保修,没敢 ...

摔过了  还有保修么!!  直接干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内存槽也进水了    仔细检查内存槽

内存部位没进水 ,奶茶那种东西流动性不像白开水,就是一坨一坨的,进到哪就是哪

网友:
啥东西坏了  修了啥故障 ?

网友C:
现在的机器,开机都是默认集成显卡工作。建议你买块料板,把进水那块的原件换掉试试,无维修资料,只能这样操作了

网友:
进水的不一定,估计显存里还有水

网友:
  进水在哪个地方,查下内存部分看看。

网友:
屏线试了没?

网友:
现在像是显卡,

网友:
这状态感觉就是显存

网友:
你可以先改个集显试试啊 排除别的先

网友:
Vtt供电会不会?

网友:
显存供电,内存供电 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机器,开机都是默认集成显卡工作。建议你买块料板,把进水那块的原件换掉试试,无维修资料,只能这样 ...

这机子主板是19年生产的 ,怎么可能会有料板呢? 我把有腐蚀的都换过了

网友:
看上去感觉是屏,但楼主屏换过了,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判断一下是显卡输出花屏,还是lvds输出花屏
外接不出来, 没办法分屏 花的没法操作

网友:
我也有一台 一样的故障 ,没进水 ,外接也是花屏

网友:
显卡到屏线之间的小原件吧

网友(2021-01-10):
联想主板专业交换 li8866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