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DS2Cpu

楼主(2020-11-29):
技嘉GA-H81M-DS2  Cpu外频, Cpu频率, 内存频率,自动超频  这是什么问题  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换Cpu后 频率正常不跳咯   原Cpu I3-4170  换G1840后不跳

网友A:
这个板子的bios能给一下吗,有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的bios能给一下吗,有偿

技嘉官网上就有

网友A:
我要2.0的,官网只有1.0和3.0,然后技嘉的备用bios我也试了一下没用,想再刷一下。就是主板出发后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2.0的,官网只有1.0和3.0,然后技嘉的备用bios我也试了一下没用,想再刷一下。就是主板出发后不显示。

台湾官网就有!

网友:
先刷bⅰ0s和换U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的bios能给一下吗,有偿

网友:
刷个新版本即可(版本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