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显卡报错A0A1DDR没有问题,检测维修方法

楼主(2020-11-29):
上机测试A区通道报错,更换全新显存颗粒后依然报错,测量正常DDR测试点阻值都是360左右。测量A区发现有几个对地现象。找已经取下GPU的板子测量发现对地的几点.GPU焊点旁边都有一个地的焊点,直接轻翘GPU对地端一角460度板背面加热GPU一角微翘起一点停下冷却。再次测量发现一切正常,上机测试完美修复。之前有很多这种情况都是去下GPU.特别浪费时间重装GPU成功率低。现在这个方法完美。

网友:
我想知道报A多少B多少你们是怎么判断是哪一颗显存的

网友:
不及格的营销贴,语句都不通顺

网友A:
来不及描述了

网友A:
很多案例没有时间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