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小新14iwl 2019 版号: NM-C121 进水维修

楼主(2020-11-29):
此电脑进水、不开机、二修、被清过水、刷过BIOS、
接到手的时候是没有待机、不开机、
经过检测发现ec断线、

刮开板层、直接飞线、待机有了、正常开机、但是不充电、
经过检测、发现电池的两组数据检测 3脚0.2v 4脚3.3v

经过检测EC 正常发出 3.3v 但是充放电 24780s 这一端没有供电、检测对地阻值、500 多、正常、那么无疑了、肯定是断线了、直接飞线吧!

从EC  RPE4402飞线到 PR5201 故障修复、
中间的细节就不一一介绍了、有不明白的可以问我、

网友:
忘记了上传BIOS 了 此BIOS 100% 好用、开机快、

小新-14IWL 青春版 2019 NM-C121 BF BIOS 100% ok .rar

网友:
再上传一分图纸跟点位吧!淘宝买的、

淘宝买 图纸加点位 NM-C121 .rar

网友A:
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总有板层会断线?

网友B:
有图纸相对能好搞一些

网友C:
无待机,ec断线,指的是无供电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总有板层会断线?

进水就会烧啊 、整个正常、腐蚀也会烧!因为主供电会持续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待机,ec断线,指的是无供电吧?

ec 部分供电有、部分供电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相对能好搞一些

对没毛病、有图纸有点位好搞不少、图纸点位都是买的!

网友:
正好要这个图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就会烧啊 、整个正常、腐蚀也会烧!因为主供电会持续供电、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2021-01-11):
楼主够细心,信号短线是人为的把

网友(2021-03-04):
楼主 点位图密码是多少呢

网友:
图纸怎么没有公布出来呢

网友:
进水机供电线路特别容易断

网友:
楼主师傅,你发的图纸好像下载不了了,能再传一份吗?谢谢

网友(2021-04-19):
请问密码是多少呢?这个下来用不了呀?!

网友(2021-08-11):
图纸密码多少啊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得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为什么总有板层会断线?

网友:
点位图密码是多少呢

网友(2021-10-21):
有密码啊不能用啊

网友:
老哥点位图密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