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显卡通病

楼主(2020-11-29):
电容很容易完全短路

网友:
完全短路的电容图上已经圈起来了

网友:
七彩虹显卡很多型号和系列,应该不会你所说的全部显卡都容易出现你这个问题的吧,你应该写上具体型号或显卡整体图片便于大家维修和验证

网友:
这张是gtx550 ti ,七彩虹的短路很多是这种mlcc电容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