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297 820-2849-A这故障时显卡还是显存问题

楼主(2020-11-29):
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显卡还是显存问题,进度条走一半掉电重启,显卡加焊过一样故障,谢谢!

网友A:
取下电池,单用适配器试试

网友B:
如果重启感觉和显卡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电池,单用适配器试试

屏幕有满屏细微的竖线,应该不关电池或适配器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重启感觉和显卡没啥关系

屏幕有满屏细微的竖线,进度条走一半掉电重启一直重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