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刚开张就交学费

楼主(2020-11-29):
一台易如的二合一平板电脑,客户忘记系统密码,也没带原装适配器。机器选不到U盘启动,只能重装系统,从客服处要来安装文件和适配器电压5V2A。安装方法和普通电脑还是有点不同,可调电源连平板顺利安装完系统,准备收钱。今天早上刚开门,想着没事再优化下系统。一开可调电源,悲剧发生了,20V5A直接怼进去了

,可调电源上电默认是M1数据,昨天装系统设置的是M2。拆开机器,发现电源芯片AXP288C烧了,先订芯片回来试试看。不然要赔机了。期待好运,发帖求安慰。

网友:
好了没有?
我也有一台联想的 现在尸体还在我这边

网友:
麻痹大意了,没先看看电源设置电压,就直接怼了

网友:
见到好多平板这种芯片烧了的换过就没好过,希望楼主修好

网友:
等芯片换了来汇报结果,先二手的淘起来,某鱼居然没有

网友:
换了电源芯片也不好,估计还要其他地方烧了。先换主板,以后慢慢修

网友A:
经典作死,这种寨板axp288及电源周围元器件很容易挂,lz你试试换升压管和5v稳压恒流管,一般高压流经这两个必挂(高于5v就很容易挂),还有测下电源通cpu那几个电感,万一cpu凉就没有维修价值了(要么直接换主板)。

网友B:
这种电源,搞错档位烧机的不少啊。看来以后不能买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搞错档位烧机的不少啊。看来以后不能买这种

现在吸取教训了,第一组默认1V1A,测机都是从第二组开始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经典作死,这种寨板axp288及电源周围元器件很容易挂,lz你试试换升压管和5v稳压恒流管,一般高压流经这两个必挂(高于5v就很容易挂),还有测下电源通cpu那几个电感,万一cpu凉就没有维修价值了(要么直接换主板)。

去CPU的电感值看着还可以,换上新的电源芯片。电池充电电压4V多,1.8V还要几组1点几伏的电压都有,就缺CPU和内存的供电。开关按钮有1.8V,按动有跳变,288c的pson脚一直低电平,我估计开关信号先进CPU,然后CPU再来开启电源芯片,手上也没对应图纸,可能CPU真的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CPU的电感值看着还可以,换上新的电源芯片。电池充电电压4V多,1.8V还要几组1点几伏的电压都有,就缺CP ...

如果288c没问题,那估计就是附近电感或电容炸了(电容短路),还有MOS管(288c附近那个正方形的小ic)
还有你看看这个维修案例测下四组电感的电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7563-1-1.html
那4组电感对地大概是280~380(我用我hi8p测的,仅供参考吧)

网友:
习惯性的都是先看电压再插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