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高端的芯片植锡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

楼主(2020-11-29):
       高端的芯片植锡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操作方式,忙活了一个上午的骆师傅开始怀疑人生。。。

      各位师傅帮看下哪里出了问题,搞了一早上了。。一直这样,锡浆维修佬的,钢网阿毛的应该不算差了吧,温度330°,风速是旋钮的,调的档位2,新手

网友(点评):
新手还是买锡珠吧

网友A:
可能是以下问题,
1-锡浆太湿
2-填锡过多
3-风枪手法不对

网友:
再补充一点
4-温度过高

网友B:
说出你的操作方式,到底是有多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出你的操作方式,到底是有多简单?

刮锡,吹,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以下问题,
1-锡浆太湿
2-填锡过多
3-风枪手法不对

好的,等我有耐心了在试试

网友:
1钢网没压平2不要重复使劲刮锡3吹的时候先加热四周

网友:
锡浆太湿了  用纸巾印一下

网友:
不是应该先把IC上各个点上 上锡 嘛

网友:
IC是不是掉点了?

网友:
不是应该用锡球吗?这种方式做的锡球大小会不会不一样?

网友C:
我吹小八脚380度吹不下来,开到430主板几下就吹起包了,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吹小八脚380度吹不下来,开到430主板几下就吹起包了,怎么搞

上焊膏啊,再不行用风枪开着用洛铁去点一下啊,或者先用洛铁上有铅的锡再吹啊,还好意思说开到430度。。。差一点的板子380度就起包了。。。。

网友:
植锡是个很好玩的事情,特别是看别人植锡,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D:
我个新手都比你吹的漂亮!

网友:
多练习,不要生搬硬套,温度这东西自己琢磨调,不能按别人温度。根据自己手法调风枪温度和风速。

网友:
没吸水分吧

网友E:
钢网要擦的比你吃饭的碗还干净

网友:
温度沒控好,风太大,锡江可能不行,渣多

网友F:
我植132 152FLASH的时候习惯先烙铁带锡拖一遍底锡,上一层焊膏,上网,上锡浆刮平!350度吹之,如果焊膏太多或者锡浆太湿容易冒泡失败,据说锡浆可以放冰箱冻下

网友:
把锡放无尘布,吸干一点,擦干净植锡网,一次性吹不好就点吹,不要心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植132 152FLASH的时候习惯先烙铁带锡拖一遍底锡,上一层焊膏,上网,上锡浆刮平!350度吹之,如果焊膏太多或者锡浆太湿容易冒泡失败,据说锡浆可以放冰箱冻下

曾经在电子厂干了几天SMD,锡浆确实是冷藏保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吹小八脚380度吹不下来,开到430主板几下就吹起包了,怎么搞

用大点的风嘴。假如买风枪时送大中小风嘴,一般都是用中等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个新手都比你吹的漂亮!

我也是新手哦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曾经在电子厂干了几天SMD,锡浆确实是冷藏保存的。

冷藏保存锡浆是为了吸干锡浆的水分吗?开盖保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钢网要擦的比你吃饭的碗还干净

啊?这。。

网友:
网太差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用大点的风嘴。假如买风枪时送大中小风嘴,一般都是用中等的那个。

好的 下次用大的试试  ,,吹坏的是V星x370,亏死了

网友I:
        感谢各位师傅地指点,感谢迅维网,我终于成功了

        前面的失败应该是锡浆太湿了,我用普通的纸巾包裹住锡浆用手压榨的干的跟橡皮泥一样干,然后吹的风速和角度也不对,最后换成最小风斜着吹,然后成了,哈哈

网友:
度沒控好,风太大,锡江可能不行,渣多

网友:
锡浆太湿 不要过多次数涂抹 然后擦拭干净 尽量用旋风 风量不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冷藏保存锡浆是为了吸干锡浆的水分吗?开盖保存吗

拧紧盖子保存的,我不是负责刮锡膏,也没去问

网友:
工具不一样使用方法也不一样,多多练习

网友:
万能钢网本来就不好操作,容易连锡,哪些没有焊点的锡珠容易被吹出来。

网友:
这也太差了。。

网友:
芯片掉点太多  先刮出焊点上锡  再值锡  这爆的锡珠 全是断点上面的锡浆

网友:
网子没刮干净

网友J:
这么点珠子要啥网子,用飞线镊子放就行了

网友:
你这芯片都掉点了

网友:
最后成功了 可喜可贺

网友:
换一个锡浆,维修佬的东西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么点珠子要啥网子,用飞线镊子放就行了

这样要放到过年去哦

网友:
端的芯片植锡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操作方式,忙活了一个上午的骆师傅决定劝客户换一个手机

网友:
风速太高了 第一点就好了

网友:
推好,钢网要搽干净

网友:
你这有点无语了

网友:
维修佬锡浆的问题!手法也有讲究,网要压平,抹锡要轻,至于风枪和温度就随便了,直风旋风都可以,只要能把锡吹熔就行,个人习惯用直风380度

网友:
中温锡我感觉PPD 183度红色瓶子装的好用,低温锡阿毛易修 138度白色瓶子装的好用

网友:
1.锡浆太多了,导致锡浆熔化后连锡。刮锡浆后应用纸巾擦干净钢网表面,只要一点点锡浆就够
2.钢网和芯片之间贴不平鼓起来,刮锡浆时芯片中间鼓起来的会锡浆较多,芯片边缘锡浆会较少,熔化时锡浆过多连锡。芯片底下垫两张对折的纸巾后再压钢网再刮锡,这样钢网和芯片之间就能很平整的贴住,刮锡浆也会很均匀。

3.镊子压钢网要轻轻的压着,风枪温度和风速不要太高,自己从180℃慢慢往上调测试风枪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各位师傅地指点,感谢迅维网,我终于成功了!

        前面的失败应该是锡浆太湿了,我用普通 ...

小伙子有前途,加油

网友:
温度沒控好吧

网友:
风太大了    慢慢吹

网友:
我都是一个一个摆上去的

网友:
我除了理论 ,手工这活 很简单 。要不我们互相加一下 ,你叫我理论 ,我交你手工。 有的时候 你弄一早上 不如别人一句话提点  ,这个直球 也就1分钟的事情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锡膏比较稀    你把锡膏抹到纸巾上   反复挤压几次     在弄就好了      我的锡膏也这样   没个锡膏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下次用大的试试  ,,吹坏的是V星x370,亏死了

AMDX370都在修了?这个怕是要珠子直球吧

网友:
芯片焊盘没处理好吧  拍个芯片的放大图来看看  是不是掉点了

网友:
锡浆中温的,刮锡刀沾锡用无尘布或吸油纸把水分吸走,不稠不稀,钢网不翘,芯片无坑,保持每个点可以正常沾锡,对网,镊子轻压刚孔,风枪330到350,风速2,整体预热,然后一个边角吹,成型往前斜推,锡浆不用太多,否则没上芯片的锡浆容易往芯片上跑。中温锡温度不用太高吹。新手可以把芯片对钢网边角,你放的中间,而且你的芯片好像有几个脚不沾锡。都处理好,多练练,手工总能练出来的。

网友:
每天都翻到这篇帖子 想说说 不过楼上的好像都说了

网友:
手机维修用锡匠,电脑一般用吸球

网友:
熟能生巧,高手都是练出来的,没有捷径

网友:
植球慢慢的有了难度,哈哈哈哈

网友:
用锡球试一试呢

网友:
好了么 ?弄好了吗                                        哈哈哈

网友:
没看见你说这事 啥芯片               ?

网友:
这芯片管脚掉太多点

网友:
第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来,当你用镊子压在钢网两侧的时候,中间就翘起来了,不能完全贴合芯片,就没法保持锡珠的形状,锡珠跑了。

网友:
还是水平问题啊,温度高

网友:
哈哈  看了心情好很多,我也是新手   随便这个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各位师傅地指点,感谢迅维网,我终于成功了!

        前面的失败应该是锡浆太湿了,我用普通的纸巾包裹住锡浆用手压榨的干的跟橡皮泥一样干,然后吹的风速和角度也不对,最后换成最小风斜着吹,然后成了,哈哈

好家伙!显微镜都用上了,你这新手不一般啊!

网友:
温度太高了,温度一高锡网变形容易串锡。而且ic引脚要上点锡,看着引脚不吃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