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米笔记本 求助,,小米笔记本

楼主(2020-11-29):
客户送来,一个小米笔记本,,说是不充电了,,,然后,我,用它的充电器,,插电, 主板有吱吱声,,,,拔电,量DA811二极管短路,,,摘下来,,不短了,,然后,把它并联的XSP14的小BGA芯片,,取下,不短路了,,在淘宝买件,,安上,,风扇,转了,然后,又停了,之后,又转了,反复,,,,最后,量,20v,,在转时,就有,,不转时,就没有,  ,就好像  充电器,反复,插拔一样,,有20v时,,有三个电感没有电,,应该是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有20v供电,,应该是,,时序还没到,就掉电了, 反复 上电,掉电,上电掉电,,它是type-c的借口,,它的电池没有电了了,,把电池接上,,上电时,,充电指示灯有反应,,掉电时,,灯也灭了,,,现在,怀疑是不是充电器坏了!!!!!要是rts5450坏的话,,应该没有20v了吧!!!!,,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小米笔记本,,io带,程序不啊????????????

网友(2021-01-24):
老哥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你的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