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C520U本 USB不识别之移花接木

楼主(2020-11-29):
华硕C520U本
板号:X540UP
故障:客户说USB用不了  主板上只有2个USB口 一个是3.0一个是2.0
自己测试发现问题是接入USB2.0设备无法使用  2.0设备接在3.0接口上也无法使用
接入3.0设备U盘和移动硬盘可以正常使用
测USB  3.0   2.0  中间2根数据线  对地不正常,一般2个数据对地接近 500-700多一般,一个对地500多 一个对地90多,数据传输有问题,下载点位   2根信号线 直通CPU,  由于电脑别的都正常,于是找板子上有没有类似的信号,发现TYPEC接口附近有类似 信号,切断 从TYPEC附近 飞线过去 ,开机测试正常。
华硕新款本 很多 USB无法使用,除了供电不正常之外,很多都是 中间2个数据线   对地阻值不正常,大部分中间2根都是直通CPU的,换CPU 不太现实,只能借别的信号,一般这种新款的都有TYPEC 接口,把原来的 2根数据线切断    找点位图   把TYPEC  对应的2个数据线飞 上就可以了。

网友:
那么typec和2.0和这个口无法同时使用了?

网友A:
这样的话再插TYPE口的时候还能用吗

网友:
这个TYPEC接口有几个人用的到  肯定正常的用的多  凑合着用吧 给客户省了一个CPU

网友:
TPYC设备还没有普及。可以借来用用。哈哈。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啊,省的换CPU

网友:
学习了又可以省一波

网友:
动大手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再插TYPE口的时候还能用吗

不同时传输数据应该可以  TYPC  的 没切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时传输数据应该可以  TYPC  的 没切断

修复了2.0     3.0的阻值也不正常   接3.0设备可以   接2.0不识别,没搞明白啥原理,  当时也想借屏线接口附近信号的,上面 有元件  不知道干嘛用的  就  只修复了2.0  3.0凑合用

网友:
方法不错哦 自己知道Bug在那里,就可以规避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