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你们是怎么做板载CPU的,做了好多都弯

楼主(2020-11-29):
集成度高了,一测到CPU有问题,成本高,只能试着重植试试。重植的过程中,发现CPU取下来时都不弯,一冷就弯,或是取下来不弯,重植冷却就弯(弯也能做上主板上开机,,,,)
请问大神你们是怎么做CPU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  特别是华硕的板  班子也容易塌陷  真是难搞

网友:
只要装上没事就行,纠结它干嘛

网友:
4 5代cpu就是弯的。做上去就不会弯了  所以有些大神在做的时候中间加个硬币啥的   有马甲的U就不会弯了

网友:
弯点不太要紧 我每次做完仔细看稍微弯点但开机啥都
正常

网友(2024-02-29):
弯弯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