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1u450w这电源有虚标吗?

楼主(2020-11-29):
全汉1u450w  这电源有虚标吗 ?

网友:
这玩意能带多大功率??超了就炸,散热根本就散不赢的,估计带150W左右还行

网友:
主要是小机箱只能这样用 所以请教下这电源是真实450w吗

网友:
不可能有450W,那么小的风扇能有多牛的抽风能力??
散热片小,电容小,MOS管也小,这就是一小功率的电源,再牛180---200W,顶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