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鲁大师跑显卡白屏维修

楼主(2020-11-29):
机型:联想G480
板号:11326-1

故障现象:鲁大师跑显卡时白屏,跑完之后白屏消失,显示正常并给出得分60W+。测得次数多了分数会掉,每次也就掉3000+的样子,放一会儿再测,又能跑到60W+。
故障现象没拍图,跑分图也没拍(这么高的跑分,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行,然而我又没留证据),没想到后面会解决,可惜了。

简单看了一下,此显卡是610M,驱动正常,没有报错。

进一步测试,外接和内屏显示一样。换内存条一样。
进系统以后,禁用核显,突然就黑屏。看电流一直处于正常状态,就是不显示。
重启后,字体图标处于放大状态,显示分辨率极低。启用集显重启后恢复正常。
猜测可能是显卡或者是显存问题,用BGA简单加焊了一下(之前加焊显卡,有几次爆珠,搞怕了,所以就简单加焊了一下),不行!故障依旧!不死心!于是又加焊了一下,风嘴又离得近一点,上电测试,还是那个死样子。
不知道师傅有没有这个显卡,涉及BGA类的感觉没得搞,也不想搞,遂装机。
在装机过程中,师傅说有这种显卡,这种显卡很常见,用的很多,于是找到了一个有这个显卡的问题板给我。
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结果…………….哎~鲁大师跑显卡,3D显示正常了。跑分也正常5000+了。

这种老显卡,0.5的球,搞起来还是没什么难度的。
主要还是细心,磨时间。这东西急不得,慢工出细活。

附上显卡装上后的效果,周围都处理干净了,就像用了男士清扬去屑洗发露,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

最后,通过这次做BGA,总结了一个经验。换桥、显卡的时候,最好还是给换的位置拍个照,防止取桥时各种原因手抖或者其他意外碰到了周边的电容电阻,留个照片做对照加个保险比较好。

网友:
大手术小手术都要细心啊

网友A:
啥故障显卡坏了跑分60W修好了才5000+修他做啥

网友:
这显卡和核显没什么两样,直接拆了算。

网友:
BGA时别乱动,注意下

网友:
虽然没看到你的机器跑60W+分  但是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这跑分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故障显卡坏了跑分60W修好了才5000+修他做啥

哈哈哈哈哈哈,坏了之后性能放大了十几倍

网友B:
不跑分时用起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跑分时用起都正常吗?

是的,不用独立显卡就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故障显卡坏了跑分60W修好了才5000+修他做啥

修了个寂寞

网友:
屏蔽独显呢

网友:
60 W 跑分  这么牛逼的显卡吗

网友:
这种一般直接换显卡

网友:
一般换之前都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故障显卡坏了跑分60W修好了才5000+修他做啥

我都看不下去了 ,跑60W分的,硬生生被你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