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巨龙1000w反复重启,6802+223+6019附参考ic资料

楼主(2020-11-29):
16年出的老电源,换过两个大的主滤波,470+330uf,也是拆机的。负荷700w左右跑了几天后,突然自动掉电,只接一个主板再启动就反复重启,继电器反复通断,此时负载也就50w以内。如果短接绿线和地,不接主板,则正常启动,测量各项电压也正常。
电源采用cm6802+ps223组合+sp6019i同步整流,检查ic各项电压值都正常,掉电时各项电压一起掉,检查过流脚电压近0v(不是直接测量引脚,ic在小板上测不到),pfc电容386v,6802电压14v。ps223的pson掉电时为4.7v,也反复从0v-4v变化。

网友:
开始怀疑问题在ps223上,但是插主板开机后,短接绿地,依然会掉电,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到了6802,查来查去,感觉还是ps223输出的fpo存在问题,重启时fpo脚输出高电平,只是需要查清掉电的前因究竟在什么位置。

网友:
检查ps223电流保护电路,发现5v,12v 电流检测端均有70mv压降,但是3.3v压降几乎为0,检查降压电阻240欧无问题,80%概率时ps223内部恒流坏掉了,经过外接电阻进行降压,电压差开机后不断缩小,最后为负值导致电源误认为过流关机重启。
已经订购了新的223,待后续。。。

网友A:
更换ps223之后,故障消失,公布一下长城1000w巨龙的过流设置参数,5v,3.3v,12v,空载时ps223都应该有70mv的压差,223的检测恒流为40uA,ri脚外接电阻33k,电流检测脚外接240欧电阻,压差理论值为rxix8=76.8mv。如果测量该值近于0,随时有复位可能。具体电路可参考ps223技术文档。
吐槽一下,ps223双列直插封装太难更换了,热风枪吹下后,16个孔都是焊锡,用粗铜丝一个一个疏通后才搞定,并且操作空间狭窄,看来长城就没打算能修这个小板。好在焊盘够结实,风枪反复吹也没出问题。
最后,给修长城巨龙又没有图纸的朋友一个惊喜,图纸80%正确,晚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ps223之后,故障消失,公布一下长城1000w巨龙的过流设置参数,5v,3.3v,12v,空载时ps223都应该有70mv ...

矿龙用的是移相全桥拓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矿龙用的是移相全桥拓扑?

不懂什么是移相拓扑,高压侧应是双管正激,低压侧应该是同步整流加一个大滤波线圈,和几万微法的滤波电容,做工相当扎实;
有个疑问,参考图纸,翻了半天没有找到12v输出限流采样电阻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什么是移相拓扑,高压侧应是双管正激,低压侧应该是同步整流加一个大滤波线圈,和几万微法的滤波电容 ...

给我来分参考图吧,双正激也好,移相全桥也罢,我看下PDF VX与论坛同ID,发一份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我来分参考图吧,双正激也好,移相全桥也罢,我看下PDF VX与论坛同ID,发一份学习下

我只找到长城电源这个部分图纸,高压侧参考的其他图纸,没有完整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