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板号10282-2不出待机

楼主(2020-11-30):
关于D95280不出待机正解,联想E420用的待机芯片D95280我见很多同行都不出待机,认为是芯片坏或者是EC和BIOS问题,当然也有,其实不出待机和5V也有很大关系,今天修了一台不出待机,一开始换了待机芯片,也一样,插上电源后待机直接去到0.088,3V出来,5V没有,触发无反应,接着刷BIOS,无果,后来用示波器测试了5V有瞬间的波形,怀疑是因为反馈或者滤波电容问题引起,直接换了滤波电容插上电源,电流去到0.143然后掉下来到0.005,看来3V和5V插上电源瞬间出来然后由EC关闭,按了开关后才会有3 5V,至此此机修复!!!谢谢!!!

网友:
滤波不良导致

网友:
d95280坏的很多 每次没待机换了就好 这个还没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