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20-11-30):
技嘉GA-H81M-DS2 rev3.0 主板,热机重启后找不到硬盘,bios内也检测不到,只能断电关机几个小时候再开机又正常!而且这个时间要很长,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不行。bios也刷过了,电源、内存啥的全都换了!怀疑是PCH芯片故障,可是放了几个小时候正常开机后一切又正常,重装win7系统(装系统期间重启两次等了好几个小时,起来后又一切正常),拷机大半天时间,期间copy几百G的文件,看视频各种操作,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甚至现在我发这个贴也是用的它!求大佬指点

网友A:
之前我有个华硕B85 只有把cpu 内存拆下来放置几个小时以上才能跑码亮机 进系统一切正常   然后重启后就不行 还需要放置一段 那个是桥的问题 我加焊南桥解决了

网友:
硬盘插座看看旁边有没有腐蚀,供电正常不,没有问题就加焊南桥

网友(2021-01-08):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有个华硕B85 只有把cpu 内存拆下来放置几个小时以上才能跑码亮机 进系统一切正常   然后重启后就不行 ...

我这个不用拆,只要放置一段时间就好了,我估计也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