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25EF-00 DELL服务器电源维修

楼主(2020-11-30):
接一DELL服务器。初步检查电源坏.平时都不修电源.一看是服务器电源还是值得修修的.紫色线无待机5V,绿线开机电压也没有.估计副电源部分出了问题!拆开电源保险没烧.大电容有直流300V.密密麻麻的手都下不去.借鉴图纸

电源芯片是TNY280PN.我这个电源大电容的正极经过两个并联的2R2电阻到了芯片的4脚。测试两个2R2电阻烧坏.测芯片第二脚对地阻值7欧姆.拆掉芯片对地阻值正常了.找了个DELL电源拆开一看运气好芯片也是TNY280PN换上OK了!

网友:
待机付电源部分啊,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楼主电源都能修好,厉害了

网友:
这个电源值得一修

网友:
还也是烧这个副电源芯片,要不然不好修

网友:
副电源好修

网友:
副电源坏了啊?

网友:
电源一烧一大片,很多年不修了,恭喜楼主

网友:
台达代工的电源你这个算好修的如果故障不是这个位置的修得你头昏脑涨的

网友:
应该是副电源的事,

网友:
你这个算好修的,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