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 手机无服务故障维修

楼主(2020-11-30):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无服务

  客户描述手机使用过程中出现了无服务,无基带的现象。

【维修过程】:
  接到机子,查看手机确实是无基带的一个现象,关于本机里调制解调器固件是识别不到的。拆下机子,拿下主板,分层检测发现基带供电有一路供电短路,打开鑫智造软件查看发现是基带供电的PP_1V2_LD01_E供电对地是短路的。

  看来是找到故障点了,此路供电主要给射频IC供电的,那么很有可能是射频IC损坏短路导致的,风枪拆下卡座,取下保护铁片,取下射频IC   测量PP_1V2_LD01_E供电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接下来装个好的射频IC  装回卡座。

  装好后,主板进行贴合。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基带恢复还,插卡信号正常,打电话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射频IC损坏导致的无基带。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A:
这个活我干不了

网友:
这种事,我一看就会 一学就废

网友:
太强大了。学习了

网友B:
卡座要多少度取  用旋转风吗

网友:
都是实力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活我干不了

这个简单   有修不了的 就丢过来 让邓师傅给你解决

网友:
330风速30?

网友:
看你们修的真简单。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座要多少度取  用旋转风吗

卡座要把四周和背面全部拖锡,再拖成低温锡,再400度还是450度或420度取下来。 或者你剪下来。 想保住卡槽,最好把上层拆下来。以免把上层吹出别的毛病。那修起来就费劲了。卡槽挨着上层的大电源,充电ic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