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0不充电。BQ24780

楼主(2020-11-30):
原机故障是不加电,检测是充电芯片BQ24780烧穿,28脚VCC供电10欧电阻烧坏,更换后能正常开机了。 但是新的问题是不给电池充电,经测量一脚ACN电压低与正常值,更换一脚联接的10欧电阻后正常.图片是在本网站上下的一起发上。

网友:
适配器电压检测

网友:
充电芯片BQ24780烧穿的多,遇到了好几台了

网友A:
充电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这个电阻坏会不会是后面的电容有问题,一般很少单独坏电阻

网友:
有一款供电电阻通病

网友:
非常了不起,谢谢分享

网友:
1脚和2脚没有19V导致不充电

网友:
1脚2脚 11脚12脚  有没有断线烧的.

网友:
ACDET 4.3v没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还是很好修的。,。。。。。。。。。。。。。。。。。。。。。。。。

我觉得充电难修,特别新机器

网友:
觉得充电难修,特别新机器

网友:
  有没有断线烧的.

网友(2021-01-03):
这种充电芯片要上电池才过隔离,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