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ri

楼主(2020-11-30):
苹果Ari设置的密码忘了,每次想切换系统,需要输入密码,请问怎么能把密码解了。

网友:
涨下载分涨下载分涨下载分

天意wx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最好拍下密码的解密图  看看是不是固件锁 自己知道密码还是很好取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拍下密码的解密图  看看是不是固件锁 自己知道密码还是很好取消的

电脑不是自己的,密码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