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6 A1567插卡版 wifi掉了两个点求指点

楼主(2020-11-30):
二手收了一个ipad6 A1567 128G  wifi灰色,拆开发现被动过硬盘,加焊wifi后恢复正常,应该是动硬盘的时候把wifi吹虚焊了,可惜用了三个月后wifi又虚焊了,想着拆下wifi重置彻底解决,结果第一次拆带胶大芯片经验不足,把芯片撬碎了,又把焊盘撬掉了两个。如图,求指点掉的这个两个是不是空点啊

网友:
朋友 幫你看了藍銳的圖紙那兩個空點沒事

网友A:
这大两个点掉了飞上就好,白触摸掉点那真是头大,细铜丝锡都不好上!

网友B:
这个不应该 当然也可能是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大两个点掉了飞上就好,白触摸掉点那真是头大,细铜丝锡都不好上!

入门都还算不上   还只会烧鸡大法和换换小芯片。没有图纸啊,买图纸软件又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应该 当然也可能是摔过

码都和后壳码一致的,应该不是硬解,可能是硬盘坏了或者硬盘摔虚焊了才动的硬盘

网友:
确实是空点……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C:
低温wifi上风枪就挂,高温0229的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温wifi上风枪就挂,高温0229的没事

是低温的,那怎么焊啊

网友:
两个空点....

网友D:
不是空点的话,会有线头的。空点掉了后经常比较光亮平整。不管哪个主板基本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空点的话,会有线头的。空点掉了后经常比较光亮平整。不管哪个主板基本都一样。

谢谢指点,当时挖了下没用线头,另外断了两个点  正准备飞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