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设备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0-11-30):
接到一个*WF词语*,用途应该相当于存储服务器吧。状况:不开机,插电自动触发。蜂鸣器不叫,两根内存不插也不叫。一块小LED显示:system booting>>>接显示器不亮。拆下来主板型号如图2,测各电压基本正常。有一个类似PCIX1的插槽在上面测了下待机正常,在相应位置找到类似复位和时钟的测量脚,也正常。现在求助一个它的BIOS。如果有修过的给出意见和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牌子型号:QNAP   TS-653 pro  6盘位

网友:
system booting>> 系统正在启动,如果启动不了刷个固件系统试试

网友:
这种资料一般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