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腾C92 无法U盘启动装系统,显示:Get ip address via DHCP

楼主(2020-11-30):
首先确认你的机器是这样的版型:

下载bios:

把下载的2个文件,放进一个fat32的u盘。
按F2进入bios,在“Save & Exit”标签页里,倒数第2项,进入EFI。
EFI里输命令,看你的u盘对应的标题
map
u盘对应的比如是fs1: ,就继续输
fs1:
先备份自己的bios
fpt -d backup.bin
然后再刷入下载的bios
fpt -f c92_txe1.1.bin

接下来喝杯茶,等他刷完。

网友A:
什么方法都不行吗?一定要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方法都不行吗?一定要刷

是的,一定要刷

网友:
关了网络启动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