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15-3567进水维修

楼主(2020-11-30):
机器型号:15-3567机器板号:15341-1
机器故障:进水,客户描述是进水有三天了,然后一直都在用,突然用着用着关机就开不起来了
维修思路:即然是进水就不要在通电测试了,果断拆机。拆开主板观察确实是进了很多水,腐蚀比较严重,内存槽子和内存都烂了,主板进水点比较多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进水内存:

进水区域处理后的图片:

其它地方烂掉的就没有拍了,拍不大清楚,就没有上传,上面是我用刀片刮了洗过的地方可以看出断线,露铜比较厉害。
我修进水机器不喜欢一上来就拿把刷子到处刷,这样万一刷掉什么东西都时候自己都不知道,特别是这种进水区域多的,
我都把进水点分成几个区域,然后一块区域一块区域的弄过去,这样自己心里也有数,当然,前提一定要打对地值,不然
清理半天发现CPU,桥,要是短路客户不修了,那就白折腾了
这是处理好的照片:

把线都连接上,因为这一块比较厉害,其它的地方我就不发了,发一块最厉害的地方,要不然图片太多了
把这些地方在处理好,在次打阻值确定没有短路,然后插电测试,您以为好了,好戏在后头,不出所料,插电大短路直接冒烟
拆开一量,公共点直接短路

我去,刚才量都是好的,也确定了没有进水点了,仔细的观察发,发现屏接口烧了

我晕,看来水流到里面去了,刚才仔细看了都没有看出来,拆掉接口看看,焊盘还在不在

还好还好,焊盘还在,拆了在打值

阻值恢复,那就找接口吧,仔细一看,这个接口就是屏上的接口一样的,可以插得进去,把上找个破屏来拆接口

拆下来的接口

仔细对比,发现一模一样

OK,焊上去

仔细观察

确定没问题了,很完美,屏线19V供电针也烧没了

果断撕开接线

把线粘好

完美,插电开机,马上点亮

收工

网友A:
技术牛,心态更牛,我遇到进水的先看看腐蚀得严不严重,要是太严重,即使有机会修好也不修,返修率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牛,心态更牛,我遇到进水的先看看腐蚀得严不严重,要是太严重,即使有机会修好也不修,返修率太高了

确实是的,要不然还要返工

网友B:
一块区域一块区域的弄过去,这样自己心里也有数, 好方法,向你学习,表笔线缠的有水平

网友:
有点惊心动魄

网友:
很细心 很专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块区域一块区域的弄过去,这样自己心里也有数, 好方法,向你学习,表笔线缠的有水平

表笔线估计买来就没拆开过

网友:
这进的是水me 腐蚀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