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020款PRO重装系统后开机显示输入密码解锁磁盘

楼主(2020-11-30):
2020款PRO重装系统后开机显示输入密码解锁磁盘。联网安装新ISO后有那提示怎么办?在线等,哪位大神指点指点。哪里修改,怎么处理啊

网友A:
有硬盘锁也能重新装系统吗? 硬盘低格一下再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硬盘锁也能重新装系统吗? 硬盘低格一下再重装系统试试

地球模式安装的,一切顺利啊,就有那提示,取消了就可以用

网友:
在线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球模式安装的,一切顺利啊,就有那提示,取消了就可以用

什么是地球模式

网友:
用低版本的OSX引导盘进去分区格式化,我也遇到过,也可以在开机启动时,一直按下 Command+R 键,进入网络恢复模式

网友:
新款本 格式化需谨慎啊!这问题不好整!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原密码就OK了 不知道登录密码应该是不能装系统的

网友:
问客户原来的系统密码

网友:
如果是黑货估计不好搞

网友:
再重新安装一次,全部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