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40反复出现开机无反应

楼主(2020-11-30):
入手一个X240,外观品相还行,刚开始用没啥问题,突然一天打不开了,按开关没反应,我想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后来联系卖家说X系列的电脑很少坏,一般这种情况就是把内置电池拔掉,主板纽扣电池放电,然后插上去就好了,我试了一试,没用,后来试了好几次,都没有用,突然想起来是不是适配器有问题,换了一个适配器,插上去就好了,我以为就是适配器不好,换一个就解决了。结果,隔三差五的发生同样的问题,每次都纽扣电池放电,放了起码五六次,可能运气好就能开机了,开机了就不敢关机,生怕又开不了。想来想去,应该就是主板的BIOS有问题,网上去搜了一块一样的主板,换上就一切正常了,这种情况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发生过,写个贴子给大家如遇类似问题可以借鉴以下,不用挠头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首选考虑bios

网友:
一般刷BIOS有点风险,老机器就不搞这些了

网友:
应该南桥性能不良导致

网友A:
n你是换的主板还是换的主板上的BIOS

网友(2021-01-10):
引用 网友A:
n你是换的主板还是换的主板上的BIOS

买了一块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