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进水维修 价值两千元的一颗电容

楼主(2020-11-30):
接修一台联想联想拯救者15ISK,进水的二修机,拆机前插电试了一下电流,直接2A多,赶快拔掉,一股浓烟就从机器里面出来了,心凉了半截,拆开机器一看我的天,烧了一个大洞,剩下的半截心也凉了,再一想进水机,板子翻过来一看,另一面一片模糊,正考虑要不要修,一看门外寒风嗖嗖,今天估计不会忙,再一想客户的那句只要不超1000都OK,搏一搏

板号NM-A711。先清洗了进水痕迹,烧了一个洞的地方是电源口到PQ202的地方,直接上刀片挖出一个大洞,挖到不短路为止,这里运气真是好,板层间并没有其他线路,心中大喜。

直接飞线到PQ202,代换了4个进水腐蚀的电阻,飞了2根断掉的线,测量公共点阻值445,上电,待机0,进一步检测PQ201短路,代换之后公共点电压3.3到5.2来回跳变,怎么这么眼熟的故障,不解释直接测充电芯片BQ24780旁边的pc808,短路,

代换后,上电待机有了,点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插上内存和屏幕,顺利点亮,装机后发现几个按键不能用,板子断了3根线,飞线解决,这些都不值得提,

要说的是,这个PC808,以后遇到这个这个机器,如果不出待机,大家可直接测量公共点电压,如果出现3到5v左右的来回跳边,可直接杀PC808,这颗电容已经给我创造了2000+的收益,这台机子运气比较好,少有的刮骨疗伤后复活的机器,晚上可以加餐了,再一看表,4个小时过去了,唉,钱难赚啊,有分的小伙伴给加个分吧  图纸不上传了 论坛大把

 会员1016522100鑫豆2024-5-22 15:50

网友:
这台机子运气好 一般烧个洞就要飞好多线

网友:
修这个笔记本收了1000?可以噢

网友:
有钱才有动力,这机子钱少了,真懒得修

网友:
一般遇到这样的,能修好的都是奇迹

网友:
这么好收费的吧,我们这修个笔记也就两三百

网友A:
      楼主说的PC808这个电容问题,我好像从来没遇到过,如果这个电路出了问题 ,我会首先考虑换那两个分压电阻,这也是常见故障   尤其是在华硕的主板上,如果换了电阻不行,就换芯片,要是最后没办法了,也许才会去动该电容

网友B:
进水的机器一般就不要再通电了   我都是先拆下来烤干再观察测量后再上电     你这也算是自己弄出来的问题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 耐心出奇迹

网友:
修一台顶5台 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还能收到1000你在哪里做维修啊?羡慕嫉妒恨!

网友C:
最后真的报价1千?

网友D:
4小时两千,,我一天工资才200多点滴,还是9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4小时两千,,我一天工资才200多点滴,还是9小时

楼主是说这个地方累计创造的价值,绝对不是4小时那么少

网友:
就喜欢这种自己报价的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PC808这个电容问题,我好像从来没遇到过,如果这个电路出了问题 ,我会首先考虑换那两个分压 ...

第一次遇见我也是去换分压电阻,结果不行,换电容OK,再结合电压跳变,一般都是电容漏电所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后真的报价1千?

哪能真的报1000,客户说不要超1000,我只好报了个8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的机器一般就不要再通电了   我都是先拆下来烤干再观察测量后再上电     你这也算是自己弄出来的问题

早就烧坏了,我通电1秒钟哪能烧成这样

网友:
对于我们小白来说 这就是高手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重要

网友:
关键客户明事理,动力足,要不估计要换板了

网友:
好羡慕呀,价格可以。。。唉,2020年好像就没修到过300块的机器。。。

网友:
机器不错,板层没线

网友:
刮骨疗法可以的

网友:
这修个笔记也就两三百

网友:
这台机子运气好

网友:
楼主是技术够硬,运气够好,没什么理由修不好

网友:
可以的,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还好这块线不是很多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这种建议客户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主要是客户知道这块主板贵多。哈哈

网友:
这个电容具体什么用途    解释下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PC808这个电容问题,我好像从来没遇到过,如果这个电路出了问题 ,我会首先考虑换那两个分压 ...

我都是直拉过去的20V 哈哈 我比较懒

网友:
这种故障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不过没有那么好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能真的报1000,客户说不要超1000,我只好报了个800

800也不错,或者850也可以,反正没到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