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0m-a/m.2怪问题插小

楼主(2020-11-30):
b150m-a/m.2

怪问题
插小喇叭响6声就不响了
以为是内存问题换了一条还是一样
又换了cpu也不行
所以想问问各位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6声分长短吗

网友:
不分长短 ,

网友:
搞半天刷个BIOS就行了,我吐了
我人傻了

网友:
如果不知道先修什么就先刷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