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后风扇一转就停,貌似短路,经验分享给大家

楼主(2020-11-30):
触发后风扇一转就停,必须断开电源后才能再触发,貌似短路,但是测量主要供电对地值都没有短路,结果测量EC 12V检测脚电压大于2V,最后更换分压电阻解决,经验分享给大家

网友:
补充一下,5V供电检测也要测量一下,也是2V左右才正常。

网友:
技嘉,华硕都是这样的电阻坏的多

网友:
老通病。EC的 ATX电压检测分压电阻 坏掉

网友:
技嘉主板通病了!

网友:
烂大街的故障。。

网友:
这个是技嘉的通病了

网友:
8天了,还没人挪板块,应该挪去台式机主板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