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六代以后的笔记本电脑主板上还有这个待机电压吗?

楼主(2020-11-30):
哪位兄弟能说一下,六代以后的笔记本电脑主板上桥旁边还有那个1V待机电压吗?如果有的话这个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应该和台式机主板PWM电路产生不一样吧?求助一下,谢谢

网友:
求助的方式不对,没有图纸,没有图片,没有机器型号。没有机器故障现象

笔记本的要看什么型号的机器,一般的都是没有待机1V,具体看主板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