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310uv 上电到0.13.不出CPU供电,求助~

楼主(2020-11-30):
BIOS刷过了~~~
上电到0.13,除了CPU,其它供电都正常,查CPU供电芯片ncp81206,供电VCC5V正常,EN=0v不正常
追查是从ec发出来,但是这个ec是BGA封装,EC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发出ALL_SYSTEM_PWRGD脚位不好测。。
不知道接下来如果解决?求维修思路?

网友:
最后还发现,+1.0VSUSO +VCCSA没有电压,先修哪一个

网友:
8脚PG=0V。。

网友:
芯片有个主供电AC_BAT_SYS
9脚有个5V供电
7脚TON
1脚REF
6脚EN
这些都正常不出,排除后级拉低(有转换),就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