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映泰TB250-BTC主板不跑码

楼主(2020-11-30):
客户的一块一块映泰TB250-BTC主板说主板能加电不显示,说让维修,给主板打一下阻值无短路,上电测示用万用表,(本人是个菜鸟,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老师们指正)。发现CPU主供电为0V不正常。 手里也没有此主板的点位图,只能一步步的来了,主供电没有也不管它,测量其它的供电,ME 电压1.0V正常,总线电压1.0V也对。 当测量到内存的时为1.0V明显低了,正常的应为1.2V。 心想此板的故障应围绕内存的主供电去维修,于是就找到了这个地方。 更换掉画圈的三极管后,故障排除,又刷了BIOS,因为这个板子不支持八代和九代的CPU 应客户的要求更新了BIOS,多加钱就是了,上了一个i3-9100F 一路亮机一切正常。

网友:
理论学的不错喔,动手也合格啦,后生可畏啊,值得加分鼓励

网友:
动手也合格啦,后生可畏啊!

网友:
可以啊,好好干会有一番作为

网友:
厉害了,佩服佩服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个个例,感谢楼主分享,我在分析这款主板为什么不兼容电源的问题,可以有参考了

网友:
路过学习:来转转长知识!

网友:
也就是说b250主板是要先内存1.2正常了才会的vr en对吧?如果内存供电正常 vr en也有还是不出cpu电压呢?该查哪里

网友:
en电压不对的是吧

网友:
是的,EN 没有开启。三极管坏。

网友(2021-04-13):
楼主,有图纸或者点位吗?求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