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了个鬼了,红米note7pro.装上中框就没触摸!

楼主(2020-12-01):
把主板拆下来接上屏就能用,装上中框就没触摸!想着主板和中框某外短路连接造成,隔开也了也没用,试了两块屏都一样,显示座大概测了一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熏了松香也没见什么地方短路的。有哪位大神碰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仔细找肯定哪里短了

网友:
这个pro的总成分两个版本,一种是通用,我买了个不是通用。以后要当心了。

网友:
屏幕排线问题吧?检查一下,装中框后排线弯曲角度大出险断线

网友:
感谢大佬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
屏幕内侧问题,有断线

网友:
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2021-01-05):
是不是触摸供电被碰到了。

网友:
这机器分版本的,一个是通用的,一个不通用的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个  一整个数码城试了  也没有触摸   但是原装的坏屏又可以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个  一整个数码城试了  也没有触摸   但是原装的坏屏又可以触摸

有两个版本的,你这个手机不是通用版的,我修到两台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