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A1181捡个漏

楼主(2020-12-01):
看清高清大图,表笔的位置。。。附上果果10.7统统。

358 Bytes,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300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老古董了!!

网友A:
看见你的南桥 我就知道 这机器有点老

网友:
这个机器还在修 479U

网友:
的确是古董啊,不过客户愿意修,难道要委屈软妹币么?

网友:
300 块已经到手 管他老不老》》

网友:
准老机器了 做工还比较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你的南桥 我就知道 这机器有点老

这不是一般的老

网友:
上传这个机型的w7驱动,那就不用先安装果果系统再下载bootcamp支持驱动,又再弄一通安装w7系统,下载好这个bootcamp,直接安装w7,然后打开bootcamp文件夹点击setup安装驱动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