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20-12-01):
一台宏基4738G笔记本电脑,在不慎摔落后出现开机掉电的故障。
    故障判断:故障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电子元器件或相关硬件设备可能存在性能不良、虚焊、脱焊或损坏等问题。
    故障分析:排除可充电电池和电源适配器外部供电问题,确认需拆机进行检修。
拆机后清理并仔细观察故障笔记本电脑的主板,无明显损坏或异常的情况。
检测主板各供电电路中的电感器对地阻值无明显偏低的问题。
    检修触发掉电类故障时,应重点检测故障笔记本电脑主板上是否存在短路问题,检测外围供电和CPU核心供电是否正常开启,检测CPU的供电、时钟及复位信号等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检测POST过程是否正常。
    经检测,该故障笔记本电脑在待机时正常,如图1所示为该故障笔记本电脑的待机电路图。在待机时,待机电路输出+5VPCU和+3 VPCU供电,给需要待机电压的芯片和电路供电。

    如表1所示为该故障笔记本电脑的部分电源状态说明。其中,+3V S5和+5V S5供电是由+5VPCU和+3VPCU供电转换来的,并且在开机启动过程中为芯片组、网卡芯片、各种接口电路以及各种主板供电电路中的电源控制芯片提供一路或多路供电。如果其没有正常输出,将造成不能正常开机启动的故障。

    经检测,在开机启动过程中,EC芯片及芯片组工作正常,+3V_S5供电正常输出,但是+5V_ S5供电没有正常输出。从表1中可以看出,+3V_S5和+5V_S5供电是S5_ON这个信号开启的,S5_ON信号是由EC芯片发出的。+3V_S5供电正常输出,说明EC芯片正常发送了S5_ON信号,如图2所示为+3V_S5和+5V_S5等供电产生电路图。

    对该电路检测后发现场效应管PQ15存在问题,所以+5V_S5供电没有正常输出。
    更换出现问题的场效应管,加电进行测试,已经能够正常开机,故障排除。
    故障总结:场效应管是笔记本电脑主板上应用较多的一种电子元器件,也是常出现故障的一种电子元器件,在检修过程中应特别注意。而此检修案例的检修过程,充分体现了故障分析过程的逻辑性,只有按照正确的逻辑推理过程,才能迅速而准确地找到故障点,并排除故障。

网友(点评):
鼓励原创发帖 严禁转帖

网友:
正常亮机BIOS

4738G BIOS 25Q32BV 独显.zip

亮机BIOS

网友:
还是细心。没收的、NIU

网友:
分析透彻够细心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分享。

网友:
分析透彻,谢谢分享!!!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分享

网友:
历害啊。学了

网友:
小小白成长,来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