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GA-H110M-DS2不掉电,无CPU供电

楼主(2020-12-01):
接到一块台式板 GA-H110M-DS2,开机测试有内存供电没有1.05的桥供电,也不掉电,见到他们很多都是说掉电的那种通病,我的却不是那种通病。。。但也是无CPU供电,再测试发现在待机时1.05的桥供电是有的。。。。于是试着加焊一下这个1.05V的供电IC OK 。开了一天 第二天来还可以开。。。不懂稳不稳定了,大家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网友:
最好把加焊的地方标注一下

网友:
这种很少有虚焊的吧,换一个芯片,或者是旁边的电阻不良

网友:
要是标出加焊的地方就更好了,

网友:
很少有这个虚焊的吧?是你加热导致了硬件的奇怪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