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C600-C51B 进系统 断电重启

楼主(2020-12-01):
一台东芝 C600-C51B  故障:进系统 断电重启 (循环) ,板号:6050A2448001-MB-A02  独显

维修过程:根具以往经验,先用示波器测试CPU 供电。果然有问题,波形不稳定.
                发现可疑元件 C6626  (直觉),果断换成470的电容。再次测波正常了,电压稳定。上机测试 OK .搞定!!

网友:
CPU电容滤波不良  也算以前老款电脑的通病了

网友:
以前老款电脑的通病了

网友:
特老的通病啦

网友:
感谢分享 又学一招》》》》》》》》》》》》》》》》》》》》

网友:
U电容滤波不良  也算以前老款电脑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