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充不进电,直接加加个4.7进电池充应该不会爆吧?

楼主(2020-12-01):
手机电池充不进电,直接加个4.7V进电池充应该不会爆吧?

网友:
别怕  干就完了

网友:
不仅去了保护,而且电压也高的多,,,

网友:
5V都试过!!!!结果故障排除!!!!!!!!!!

网友:
给个4.2V吧,不然危险

网友:
淘宝有改装用的充电小板 15块钱一个

网友:
问题不大,不要长时间就行1分钟左右

网友:
可能是过放电,稍夹一会,然后接上设备充。

网友:
手机还好吗

网友:
这东西你的知道原理。长期耗电造成的低电压保护,直接越过电池保护板 在电池正负极加电3.7V进行浮充,在外面这么高会造成保护板损坏

网友:
尽量还是保守一些吧,我烧坏过板子。

网友:
不要乱来,这个锂电充电极限电压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