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Y7000 点不亮

楼主(2020-12-01):
今天修了台  联想拯救者Y7000 版号为NM-C221  REV  2.0  点不亮    在网上买了个图纸    测了下  无PLT_RST#   SYS_PWROK有  CPU vccsa 也有电压  CPU核心电压没有    你 说奇怪吗    CPU 核心电压没出  但是CPUPGD CPU的电压好pg信号有    桥也发procpwrgd 1.05v给CPU 了    没CPU 核心供电   CPU供电芯片怎么会发出电源好给EC  然后EC 也发SYS_PWROK 给桥了    桥最后也不发出PLT_RST#     郁闷  向大家请教下一步怎么修

网友:
内存电压应该也没吧

网友:
没认真看时序,这是正常的

网友(2021-02-25):
请教个问题,PROCPWRGD信号是桥直接到CPU的,中间都没元件,怎么测这个信号的?谢谢!我这也有台没CPU供电的

网友(2021-04-03):
看看是不是哪里被拉低了  以前有线网卡重点关照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