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可以重新做中间的直柱不?

楼主(2020-12-01):
一台摔过的X,触摸时不灵,NFC用不起,拆机,下层变形,分层后,上层一个点都没掉,下面的触摸边直柱点几个地方没阻值,该相通的几个点也不通。不想换板底,太贵了,能不能拆下直柱来补下面的点。有没有哪位大神操作视频。
苹果

网友:
没有这样试过 自己尝试来试试吧

网友:
点不多就直接飞线吧

网友:
可以把中层框架打磨掉,然后装个新的上去,这个框买买很便宜

网友:
就是底板变形凶,断线多,中框确实不贵,这个给不起价不想换板底。

网友:
能飞测试点的最好飞测试点,实在不行拆芯片从底脚飞,掉的10个以上的就没必要了直接搬下层省事没售后

网友(2021-01-21):
下层直接飞线到中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