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好华硕M4A88T-M -LE 复位灯闪烁不跑马

楼主(2020-12-01):
华硕M4A88T-M -LE 1.01 触发后不断复位维修就是复位灯不断的闪烁,电压都有。凭运气 加热下时钟芯片 可以跑几个码,果断换时钟芯片后 OK了。。。
华硕

网友:
时钟芯片现在还有吗现在的主板

网友:
你指的这款主板比较老了应该

网友:
这款主板是amd双桥,时钟芯片外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