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3A780M v1.0 主板捡钱

楼主(2020-12-01):
故障,通电保护!!

拿起万用表,12v短路!

测试mos管  09n03一颗烧了  。。。驱动脚正常阻值!     为了节约时间,随便拆了一颗上去!!通电开机。。。跑码60后不走了。。。

测量各路电压,  usb供电  4.4v  少太多,  八角ic 输入端5v是正常的,输出只有4.4索性直接短接过去。解决5v后,自检还是不过。。。

最后一步了,bios  下载到一个1M版本,直接不亮,搜索了一下分两个版本。。。

刷完2M后正常启动,  最终捡了块垃圾板

网友(2020-12-31):
第一板斧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