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开机一直循环跑码

楼主(2020-12-01):
技嘉f2a88xm-hd3   七彩虹a88m-k v16a开机循环跑码,主要电压都出来了,晶振起振,内存也好,找不到思路,新手求助大家提供一下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刷BIOS

内存电压都有,bios我用料板上的直接换的,还是一样,官网的bios还要分离吧,不会操作

网友:
刷BIOS   可能是桥虚汗呢

网友:
已经解决咯,电池把rtcvdd电阻腐蚀了,这两款主板都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