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报错怎么会只坏一个显存呢

楼主(2020-12-02):
不是还有几个区也有报错吗。我是看别人发的图片

网友A:
@显卡修好了 @无边思绪  艾特两位大神

网友B:
我来告诉你,因为显存颗粒坏,内部短路故障会拉低显存控制器内部工作电压,导致其他显存通道测试异常,像这样的测试结果都是优先换错误数最多的颗粒!

张益达。 + 5 + 5

网友C: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D:
楼主怎么样了 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和修内存的情况差不多,内存上的一个列地址线错误可以导致所有在这条线上的颗粒报错。和这种情况类似,先从报错最多的颗粒换起。

网友E:
这种能分辩好是哪块显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能分辩好是哪块显存吗

软件教程都烂大街了。。

网友:
a0坏,拉低电压,或者信号干扰,造成别的也出错,
先换a0再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因为显存颗粒坏,内部短路故障会拉低显存控制器内部工作电压,导致其他显存通道测试异常,像这 ...

懂了,感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软件。

mat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样了 修好了吗

看到别人发的案例

网友F:
很多版本的mats测试超过10M的显存空间以后即使测试结果是OK的,也会报错,一般是错32到40个错,所以有经验的老鸟只要看到32的错一般都是认为OK的

网友:
我先换显卡,不行就干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版本的mats测试超过10M的显存空间以后即使测试结果是OK的,也会报错,一般是错32到40个错,所以有经验的老鸟只要看到32的错一般都是认为OK的

嗯,有这个说法

网友:
直接屏蔽掉可以吗

网友:
经验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修好了 @无边思绪  艾特两位大神

这种后面的有规律性的报错一般是运行环境不纯净或者版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