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康柏320重装系统黑屏断电

楼主(2020-12-02):
用的u盘重装系统,装好后拔掉u盘,重启系统,电脑会出现下面这种内容,然后进入装系统界面,没几秒钟就黑屏断电,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这机器还值当搞吗

网友A:
你把电池拔掉 单用适配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池拔掉 单用适配器试试

我怀疑可能是电池问题,但是用适配器就黑屏断电,光用适配器又不能进系统

网友:
电量低,重启的意思。考虑换电池或者直接充电器,把电池报警设置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