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不过内存

楼主(2020-12-02):
以前修3代的主板还知道内存不过怎么测电压,现在四代了有2.5V   1.2v不知道还需要什么条件,有修过的或者知道四代内存不过内存怎么修的给点意见

网友:
测量EC出的内存时钟数据啊  没什么问题的话刷个bios

网友:
CPU针脚也是重灾区。

网友A:
我的理解是1.2v是主供电,2.5v是spd供电

网友(2021-02-17):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1.2v是主供电,2.5v是spd供电

SPD电压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