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享9重摔不开机曲折维修之路

楼主(2020-12-02):
  【故障机型】:华为畅享9

  【故障现象】:重摔,造成不开机。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先观察外观。

  上家已经拆完后盖,可以看到屏幕严重损坏,主板屏蔽罩像是被车轮碾压过,加电开机测试电流,电流在45MA处浮动,这是没过CPU的电流。

  拆开屏蔽罩,可以看到有一个水泥电感掉了,将电感补上,再夹电开机测试。

  电流上到150 MA,然后掉到100MA,然后掉到0MA,再按开机键无反应。这种电流是电池电流,常见于小米手机,手机开机时会检测电池,如果读取不到电池数据就会出现这种电流,于是用电池测试,手机顺利进入系统。

  进系统后,过一会儿手机提示气温太低,这一般是手机的温度检测电阻出了问题,打开鑫智造,找到电子图纸
  很容易就找到两条温度检测线路CHG_THERM、MSM_THERM,找到这两条线路的来源,发现两条线路的设计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固定电阻与一个热敏电阻组成的分压电路。

  电路图中热敏电阻的阻值为常温下100K,而实测得热敏电阻的阻值为55K,于是再测上面的固定电阻阻值同样为55K。根椐分压知识,可以看出图纸中的 MSM_THERM室温下电压应该是0.9V,而实际中的MSM_THERM的室温下的电压也应该是0.9V,尽管阻值不同,但是是正常的。

  另个一个温度检测电路CHG_THERM是充电时的温度检测,与此故障无关。高通的主板里还有另外一个热敏电阻,这个热敏电阻存在于晶振中。

  迅维徐老师讲过,高通的板子,电源旁边的晶振大多是19.2M的,一般可以通用,于是拆料板一个晶振换上去,问题解决。

  继续观察主板,发现主板送话器摔飞了,焊盘也掉了。

  这个送话器负责免提时的送话,于是补上。

  然后开机测试功能,发现WIFI打不开。

  先考虑供电,开机情况下测到了1.8 V,按正常来说还应该可以测到一个1.3和3.3两个电压,由于WiFi故障,于是在开机的过程中测量电压,测得3.3和1.3两个电压正常,然后重做WiFi芯片,故障修复,装机收钱。

本案例由迅维远程20期学员 杨春光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太有料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