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one7 基带电源问题

楼主(2020-12-02):
S5只有190的压降,拆基带电源掉了两个点
求问大佬,这两个点必须补吗?

网友:
补的话从哪里挖

网友:
发给你看

网友:
这有点难,不好整!

网友:
我查点位图这两个点是空点,底下没根应该不用补

网友:
空点,不用补。

网友A:
谢谢,现在问题是s5阻值太低,估计救不活。LDO9短路

网友:
两个点是空点,底下没根应该不用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现在问题是s5阻值太低,估计救不活。LDO9短路

4个地脚线铺上,换大小中频。行不行看天意,有时大小中频也会导致没基带。

网友:
七代通病就是中频

网友:
阻值低一点点没事,哪里短路了?通基带吗?

网友:
4个地脚线铺上,换大小中频。行不行看天意,有时大小中频也会导致没基带。

网友B:
找个1v左右拉到s5,串联个2.2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1v左右拉到s5,串联个2.2k电阻

还是要把模拟地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