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广达哪个机器上用的EC是KB9027Q?一个LID信号不知道是哪个脚位!

楼主(2020-12-02):
求助!求助!谁知道广达哪个机器上用的EC是KB9027Q?一个LID信号不知道是哪个脚位!一台HP 的单板,型号不知道,板号为DAG7BFMB8D0,锐龙架构,EC比较新KB9027Q的请问哪个知道这个EC的LID脚位是哪个脚?
感谢坛友上传的KB9028Q的图纸,最终发现ECrst#只有2.2V跑线到USB排线处有两个MOS管,最边上的一个通过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组成ECRST#复位电路,拆下MOS管电压不变,去除电容后ECRST#电压恢复,机器正常触发上电,测试亮机。此机是触后才出3V 5V,希望对维修的朋友有所参考!另外广达这款新的LID#貌似只用来关闭屏的背光,还没有跑通具体到EC的哪个脚位。

网友:
这个芯片 网上找不了资料,你去找下看有没有图纸或点位,

网友:
淘宝上我找了一下,也没有,只要找维修站的朋友,看弄得出来不

网友A:
找到摩尔元件 反着量通断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摩尔元件 反着量通断 就行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摩尔元件 反着量通断 就行了

就是断了才不知道去了哪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摩尔元件 反着量通断 就行了

不要灌水,请认真读帖子。

网友:
KB9027Q B and C series LID_SW# pin - 31